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sd卡存储,预言!

楼主(2009-11-29):
第五届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已经开始报名了,
现在不妨发贴,预言第五届比赛的趋势!
1.sd卡存储技术,将大量使用。即把车跑到情况,运行中的参数存储进入sd卡,以备离线分析!此方法在前几届比赛中,被许多强队所采用。
2.激光遍天下。光电组队车,将几乎全部采用激光传感器,但是强队仍会自己研发激光传感器,因为购买的独立成品传感器有很多缺陷,比如不方便分时操作,不方便安装30以上的发射头!
3.光电摇头。强队将大面积的采用摇头方式。摇头需要两个舵机!摇头有很多好处,等效于增大了前瞻!详情请看我的另一篇**!
4.光电强队齐点头!这将是顶级光电车的方式!除了有摇头舵机,还会有点头舵机,控制传感器采集远近不同的信息!此技术也请看我的另一篇**!
5.电磁车增大前瞻是王道!电磁的强队会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增大前瞻,过段时间我会发布全新的增大电磁车前瞻的方法!

网友A:
不妨将规则贴上来。

过两天,再给你顶哈~

网友B:
发现这次多了电磁组 :o
按照车模识别路线方案比赛分成电磁组、光电组和摄像头组。通过感应由道路中心电线产生的交变磁场进行路径检测的车模属于电磁组;通过采集道路图像信息进行路径检测的车模属于摄像头组;通过采集道路少数离散点反射亮度进行路径检测的车模属于光电组。每一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比赛

等LZ贴规则。。。

网友B:
。。。把车跑道情况,运行中的参数存储进入sd卡。。。

这就是那种第一圈先慢跑,记录下参数,第二圈再快跑所用的???

网友C:
第二圈逆行还是可以保存的..

至于摇头点头.不如找个特殊的镜头划算.
以前的摄像头使用pal制式,这是错误.应该使用565制式的摄像头.可以大大提高性能.

网友D(2011-02-26):
怎么增大前瞻  这个太关键了

网友E:
前瞻是王道!

网友F:
舵机速度太慢,摇头不现实。

网友G(2011-05-26):
瑞萨也有智能车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