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发射接收

楼主(2009-11-29):
为何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管没对着时,可以正常使用,可对着时不能正常工作?
有哪位学者帮帮我,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解码程序有问题,段距离对和不对只要功率够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说明你的接收电路饱和了,电路参数设计不合理所致。

网友C:
说明你的接收电路饱和了,电路参数设计不合理所致。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能性最大。

网友D:
LS可以先看一下红外的基础资料 然后对照一些例程看 就能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E:
三楼的意见和年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