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怎么老是有绿色警告呢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所有PAD都变绿,有可能是元件间距过近,我一般都取消这一项,如果有孔的PAD,检查孔大小的规则,如果是个别变绿,则有可能是制造封装时有PAD重叠,若是的确不行,把元件删掉,重新导一次。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设置一下布线孔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