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某人的回复贴怎么搜啊?

楼主(2009-11-29):
点搜索,然后选全文,再加上某人的ID,搜出来的并不是全部的某人的回复啊,当然指近期的了,以前的就更不知道了,上次问好像有人(似乎是负责管理论坛的人)说这么做的。这个搜索的功能没有以前老版的好,是没有完善吗?

网友A:
依LZ的搜索方式,显示的是近期的500个以内的主题和回复!如果想查看更早时间的,可以选择某个时间段以内或者以外,再次进行搜索!
如需其他帮助,可直接与我联系!

楼主:
按照水清音的意思,近期的500个是不会漏掉了。我的意思是漏掉了近期的一些。

网友A:
可能有些事被屏蔽或者删除的,是不在列的!
如果能在帖子列表内显示,但却不在搜索内容列表内的,请LZ举例说明!
我们会安排技术人员进行排查,以便尽快进行修复!

楼主:
比如查找者是A,发了一个帖子,B回复了,以A的ID查B的帖子,查不到B回复给A的帖子。好像是这样。至于B其他的帖子就不清楚了。也许都搜出来了,也许有漏的。

网友A:
无论是查找的标题还是全文,显示的时候只会显示主题帖!
以你我为例:
如果我要查找你的回复,可以用你的ID进行关键字搜索,也可以用我的ID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只要找到相关主题即可!

flyicdsp为关键字:

以水清音为关键字: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看针对你发表的主题的回复,可以在“论坛动态”下拉单里选择“已回复的我的发言”,如果是只想看B针对某一主题的发言,可以在此主题内容页选择"只看该作者"

楼主:
我写好自己的ID,选标题,点击搜索,21ic得出“对不起,没有找到匹配结果。”的结果,不是你上面的搜索结果。如果选全文,搜索出的也不全。

网友B:
我都说过N次了,搜索不出来的,水mm就是不信,
肯定还在笑:洗碗机这么笨,这都不会...

楼主:
是啊!都不好意思接着往下写了。以为大家都能搜索到就我自己有问题。

网友C:
现在21IC的搜索引擎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好用,回帖无法搜到,而且版主只能管理一周内的帖子,其它管理功能也是效率非常差,有心也办不了多少事,基本上是自找麻烦。
新版已经运行4个月了,前期工作还不错,但近来已经停滞,仍然有很多问题没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