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输入交流信号会是什么样?

楼主(2009-11-29):
交流信号是0~2V的正弦波,我只想取他的半波放大。想直接到单电源运放,行不?如果可以,那负半波跑到哪了,会不会因为负压烧运放。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制负半周就可以啦。使正半周通过,负半周截止。

网友B:
:)你可以用整流电路,去掉付半波

楼主:
+

信号是振幅0-2V变化,用二极管不是把0.7V以下都滤掉了。仿真电路试过,正半波正常,负半波出现个很小的负值。但实际就不知行不。

网友C:
如果频率够高可以用电容耦合后进行放大。

网友D:
5819的压降是0.2V 感觉也挺大!

网友E:
负压是有可能烧运放,虽然通常也有负输入保护。

但是你说放大半波(半周),还得说明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

除此之外,还要说明输出形式。不然可能你要遇到麻烦的

楼主:
是工频,应该可以电容耦合,因为电路只有单电源,所以想方便点。也看看下5819行不行。

网友F:
不想要二极管压降就精密整流吧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功能:检测紫外线灯是否烧掉(紫外线灯不好用眼睛去看,紫外线灯功率有大小)
方法:想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流。电路只有正电源。如果电流过小就给个报警信号。

网友E:
这样的话,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我告诉你一个办法,用单电源运放在反相输入端加一个约0.05V的门槛电压,在同相与反向输入端之间反向并一个1N4148二极管,以消除反相脉冲(即箝位反向电压)。这样既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又不会烧坏AMP。

网友G:
灯坏了,说不定电流会更大,方案合理不?

不如直接用光电管检测紫外光更合理,成本也更低。

网友H:
好方法,要试试.

网友I:
抬高交流电压的参考地 使得交流信号对于测量地是单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