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9-11-29):
给位同仁,
请问一下 什么是“过孔”
还有什么叫做”短路阻抗“
谢谢给位,解答一下......:)

网友A:
顶层的线如果过不去了,就打一个孔把线引到底层布线。

楼主:
嗯嗯 谢谢兄台....收获不小:)

网友A:
楼主快点结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专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