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突然报错: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楼主(2009-11-29):
在使用PIC24 的一颗芯片做项目,可突然icd2 就报错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然后就换了以前做过的一个16f877的板子试验了下载,可以正常的下载FIRMWARE和下载程序,
然后换回 pic24的板子还是一样的错误,在换成PIC16的板子也开始报一样的错误
郁闷中!
后又分别又换了电脑,分别试验了 MPLAB7.3 MPLAB8.10 MPLAB8,40也报一样的错误!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拔掉目标板再连接,不行就重启,ICD2也要下电复位。

楼主:
还是不行!
不会挂了吧

网友B:
ICD2跟PC通讯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的。

网友C:
重新down一下icd2的系统程序试试,记得好像在那个编程菜单的最下面的几个,我用16系列时icd2出问题,所有方法都试了,不行,打算放弃时,发现有个download这个的,然后就可以了。还没用过超过16系列的PIC,仅供参考。

网友D:
一般来说,多连几下,然后重新DOWN LOAD一下OS。DEBUGGER——SETTING。再不行返厂吧。ICD2搞PIC24不是一点的慢,上PICKIT3吧,不到400。PICKIT2就更便宜了,稍微可靠的的,200多搞定。DIY的,一找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