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倍压有区别吗?

楼主(2009-11-29):
我是一名大专生,刚毕业。前天老总给我们讲课将到了倍压,说实话但是我没一点点印象,还以为是我把那节课漏了,结果星期天狂翻书还是没有,原来以前学的书上就没有,汗!郁闷了两天,后来就到处找资料补课,这不问题来了,希望热心人指点一下。
下面的俩个倍压应该都是2倍压的,到底哪个更常用,哪个更好些??

网友A:
是,两个电路都是二倍压。
前一个,交流电每个周期对输出端电容充电一次,一般称半波倍压,后一个,交流电每个周期对输出端电容充电两次,一般称全波倍压。前一个,输出的纹波频率是交流电频率,后一个,输出的纹波频率是交流电频率二倍。
从纹波等特性看,是第二个较好。但前一个有个特点是负载与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一端相联,这在某些场合非常重要。

网友B:
前一个有个特点是负载与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一端相联,这在某些场合非常重要

这个有意思。maychang仔细讲讲?

网友A:
讲什么?一端相联就是一端相联,没有其它了。

网友B:
要命的是“这在某些场合非常重要”,那是什么场合呢?

网友A:
例如某单片机系统需要+5V、-5V和+10V三组电源,其中10V电流比较小,选用8V*2的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地。
那么+10V就必须选楼主贴的前一图,再加线性稳压芯片。后一图无法实现。

网友C:
例如某单片机系统需要+5V、-5V和+10V三组电源,其中10V电流比较小,选用8V*2的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地。
那么+10V就必须选楼主贴的前一图,再加线性稳压芯片。后一图无法实现。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第二种方式的输出没有直接接变压器的次级一端,无法和+5v,-5v形成共地,谢谢maychang大侠!

网友D:
第一个图是比较常见的,第二个图也是倍压电路

网友E:
老总还讲课啊??!!!

网友F:
比较疑惑的是,既然有变压器,把次级匝数弄多一倍不就是倍压了吗,还要那么多元件干嘛?

网友G:
比较疑惑的是,既然有变压器,把次级匝数弄多一倍不就是倍压了吗,还要那么多元件干嘛?
引用 网友F:

电容和二极管的耐压是有限的,在上万伏高压源内必须采用这种串接的倍压方法。

楼主:
明白了   多谢麦老大
只能星期天上次网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   现在才发现那不过是做做样子让别人看的   现在都不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  主要就是输出整流二极管的耐压不够的  另外变压器的体积在某些场合也得考虑。

网友H(2011-08-27):
目標要遠大,幫人,就是幫自己,就對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