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11-29):
为什么这个程序我把它烧到学习板中它的LED自己会亮,
ps:我让LED亮是有条件的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5;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_serial();
void main()
{
init_serial();
while(1)
{
   delay(100);
   while(!RI);

   RI=0;
   P0=0;
   }
}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0;
    EA=1;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S=1;
}
void lko() interrupt 4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SBUF=11;
  aa=1;
  while(!key1);
  delay(5);
  while(!key1);
  while(!TI);
  TI=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LED亮是什么条件?
LED接在哪个脚上?

楼主:
LED接在P0上,因为这是自己写的多机串口通信,有一部分程序没有贴出来LED亮的条件就是有信息传来,不过把这程序烧到一块独立的板子上他也会亮

网友B: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p0接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接了上拉电阻的

网友C:
是硬件问题把

网友D:
这不是串口通信吗?
你是不是用的单片机实验开发板做的,他们的单片机引脚都接好多器件,led亮应该不是问题,可以在程序中将它关掉。

楼主:
恩,是串口通信,也是试验板做的,但是我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应该是在RI等于一时 才会运行下面的程序,而我就把它烧到一块板子上,从而RI就不可能为一,LED就不会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