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11-29):
为什么这个程序我把它烧到学习板中它的LED自己会亮,
ps:我让LED亮是有条件的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5;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_serial();
void main()
{
init_serial();
while(1)
{
   delay(100);
   while(!RI);

   RI=0;
   P0=0;
   }
}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0;
    EA=1;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S=1;
}
void lko() interrupt 4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SBUF=11;
  aa=1;
  while(!key1);
  delay(5);
  while(!key1);
  while(!TI);
  TI=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没看到你这个程序哪里有与led相关的,感觉更像是按键函数。
如果你的led io没有初始化,io状态不定,一般是输入,led很有可能会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最好用#typedef

楼主:
LED接在P0上,因为这是自己写的多机串口通信,有一部分程序没有贴出来LED亮的条件就是有信息传来,不过把这程序烧到一块独立的板子上他也会亮

网友B:
没看懂楼主到底想问啥问题。

网友C:
没看懂,坐等大虾

网友D:
倒像是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恩  恩,就是串口通信问题,不过我有部分程序每贴出来

网友B:
别贴程序了,大虾一般都不看你的代码的,你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做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做单片机与单片机的多机串口通信,看老郭天祥的视频 不过自己不太懂用方式2,3来进行通信,希望大虾讲讲,或贴一个这方面的程序,自己琢磨  琢磨

网友E:
做一下说明,别人都不知道你再干嘛!!

楼主:
就是自己写了一个传口通信,不过遇到一些麻烦,所以想向大家及大虾们,要个串口的C语程序,自己结合程序琢磨

网友F:
程序下载时本身就是在进行通讯,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影响LED灯亮啦

网友B:
简单提示你一下,用9bit模式进行地址匹配。串口通讯程序一般都涉及包结构问题,要么就是发字符串,你先用2个单片机把8BIT调通了,再调9BIT,再调多机,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楼主:
哦,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