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一个基本的振荡器仿真总是不行,求教~

楼主(2009-11-29):
[localimg=169,150]1[/localimg]

就这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仿真时,两个三极管就一直饱和的,完全没变化   这几个电阻电容参数改了好多遍了   就是不行    所以请大家指点一下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选择有讲究?

网友A:
三极管没问题,你仔细看电路吧,连线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我看网上也有好多是这样接的  不过是加了2个二极管 可以交替点亮的   撤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要想仿真成功,必须为电容设置起始电压,否则这类电路一开始就从稳态开始计算,当然就振不起来了。

网友C:
这个电路仿真是出不来的。器件的模型和起始状态都要设置

网友D: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以设定吗?如果可以,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能设的一样,而且要相差较多。如果不能设,不可能完成仿真的,因为双稳态的启动就是靠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差而实现的。其他,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E:
此电路不叫双稳态,振荡的原因,不一定是两个三极管的“放大部数”一不致,还包括电阻,电容,就算这些都完全相同,白噪声就能激起振荡。

网友D:
啊,搞错了,是多谐振荡起。
但仿真这东西好像不认识白噪声的,只认识理论上的东西哦。

网友E:
那还玩它个啥?隔靴挠痒,哈

网友F:
不要仿真了,这么简单的电路,直接搭一个,要不了多少时间,然后配合一只万用表当然最好有示波器,什么都搞定了,不能过份依赖软件仿真。

楼主:
嗯嗯 从上面几楼学到不少东西    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昨天改了又改  终于出来了一点  但是这个波形是断断续续的   就是大概出半个周期后  要停顿3秒钟  然后再出半个  一直这样     不管了   有时间弄个实际的看看效果

楼主:
也不是不想接啊  关键是这段时间经常检查寝室卫生  一检查就要把东西全收起来  没办法

网友G:
啊,搞错了,是多谐振荡起。
但仿真这东西好像不认识白噪声的,只认识理论上的东西哦。
引用 网友D:

启动噪声这事,电压不要用直流源,模拟一个上电过程就可以了

嗯嗯 从上面几楼学到不少东西    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昨天改了又改  终于出来了一点  但是这个波形是断断续续的   就是大概出半个周期后  要停顿3秒钟  然后再出半个  一直这样     不管了   有时间弄个实际的看看效 ...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间歇振荡么,电路参数不合理

网友H:
把10K的电阻换成1K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