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延时程序

楼主(2009-11-29):
在GCCAVR中有自带的延时函数#include<util/delay.h>,
请问这里面的us延时和ms延时能精确到多少?(假设晶振7.3728M)

网友A:
IAR里面也有的延时函数

网友B:
GCCAVR 的延时函数很准确,误差小于1%

网友C:
实际中的时间?

网友D:
我用的ICCAVR,感觉还可以的
不过LZ想把时间做的很精确的话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不小于1%?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