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头连接AD620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A:
看手册吧,三个管脚,看来应该是电源、地、输出各一个了,这个怎么接法应该就不用说了……

楼主:
我没有那个红外测温头的手册!!!

楼主:
一般的三线式的热电偶怎么接线哪?三根线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一个一个的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怎么确定电源 输出 地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