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效率问题思考,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29):
假设我的电源是50V直流,最大2A
我能在该电源下做出60W左右(最终在负载上的功率)的甲乙互补功放吗?
用的是三极管,要求负载50欧,负载电流1~2A左右
如果能的话,具体是咋算出来的?

楼主:
没人回答,好急啊

网友A:
输出功率=电源电压的平方除以输出阻抗。所以,你这个条件最大只能输出50W。除非将电压逆变-即DC-DC变换一下。

楼主:
我要的就是50W,但是实际测量出来的没有。大概只有23V X 0.15A = 3.45W(都是有效值)怎么才能提高目前的功率输出啊?这是我目前的电路图。电容一般都是10uF或22uF,三极管都是满足大功率的。我在50欧负载R上测得的功率很小,怎么才能在现有情况下提升功率啊?(电源不能再升。)

网友B:
输出功率=电源电压的平方除以输出阻抗
***************************

网友C:
加自举电路。

网友C:
哦,不对,没有说完整。
加自举后可以比图中电路输出大,但仍不能在50欧负载上得到50W正弦功率。

网友D:
50欧的负载,要输出50W的正弦波功率,则电压有效值为50V,峰值为70.7V,至少要求电源电压为141.4V

网友E:
50V的电压,你就是直接加到负载上都只有50W啊,还不算晶体管的压降,考虑加电压或者降阻抗。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原来我的设计方案有问题。
此贴结了。

网友F:
楼主不厚道 结贴不给分:o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哪不给?
9楼以上的我都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