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220V直流上,获得12V的电源电压?

楼主(2009-11-29):
220V直流上出一个分支转换成12V直流电源?

12V电源用来给数字电路供电,电流不到100mA。

如何实现?

我再想能不能用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A:
先用电阻分压,再用稳压二极管稳压,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那样最大能够提供多少电流那?

网友B:
太大的浪费了。
100ma,那 就有22W了。太大了

楼主:
其实那22W,主要浪费在了电阻发热上了,不好

你说如果我把“220V AC -> 12V AC的变压器”两边的地线和GND到一起,可以不?

网友C:
倒底220V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直流啊,但是前面还有220V交流。

我的是:

220V交流    ->  桥+电容  ->   220V直流
                                      -> 12V直流

网友D:
变压器或开关电源。
如果不需隔离,可以用电容降压

网友E:
变压器或开关电源。
如果不需隔离,可以用电容降压
引用 网友D:

老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哈,楼主是直流电了。

建议楼主直接用开关电源的芯片(因为你的应用本来就是AC-DC的一部分),考虑成本可以研究PI的方案。

网友D:
没看错啊,看楼主7楼的说明。
楼主所说的220V直流,指的是220V交流整流滤波后的。

网友E:
晕!看来咱遇到电源管理的菜鸟了,楼主啊,你220V的交流电整流出来的不可能是220V,至少是260,你要的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去PI或者Onsemi找低成本方案吧,10块钱以内包搞定。

网友F:
maychang可能是忙花眼了,楼主在一楼就说明是直流220V。

不过,从后面的交待来看,还不如说是交流220V。

一般地,这个情况用一个~220V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了。如果担心电力不够用,可以用容量大一些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C:
回IC921
以前有过眼花的时候,这次没有。首帖说是直流,5楼又说交流,故我在6楼有此一问。
楼主在7楼也回答了我6楼之问。

网友F:
我想这个你也应该不会看错。

///--------------------------------------------------
楼主啊,你220V的交流电整流出来的不可能是220V,至少是260

我使用的模块,一般都在280V左右。很有印象的。

网友F:
那个(峰值×0.9)的公式,还是蛮准的~

网友G:
220V交流到12V直流多简单啊。
220V直流的话,用个RCC试试。

网友H:
用变压器吧,安全第一

网友I:
必需用开关电源,参考一下市售廉价充电器的内电路,几块钱搞定,所有零件都可轻松采购到。

楼主:
晕!看来咱遇到电源管理的菜鸟了,楼主啊,你220V的交流电整流出来的不可能是220V,至少是260,你要的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去PI或者Onsemi找低成本方案吧,10块钱以内包搞定。 ...
引用 网友E:

大哥,能不能给个例子啊?
菜鸟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 ^

如果我这样用变压器从220V AC上获得12V电源,然后和220V DC共地如何

大家拍砖吧,我去网上看看电源模块的价钱

网友E:
晕死,你直接给Onsemi电话好了。他们会给你解决方案,联系武汉力源。

网友J:
电源模块还是挺麻烦的,楼主还是去买现成的模块吧,这样自己搞起来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