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220V直流上,获得12V的电源电压?

楼主(2009-11-29):
220V直流上出一个分支转换成12V直流电源?

12V电源用来给数字电路供电,电流不到100mA。

如何实现?

我再想能不能用“电阻分压+稳压二极管”啊?
稳压二极管的参数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网友A:
电阻分压+稳压管是可以实现的!

问题在于你对这个12V的电源有没有其他要求譬如精度,稳压管可以用稳压12V的。或者也可以采用降压IC来实现!

说的不好别见怪,还请高手纠正,补充!

网友B:
不是发在模拟版面么?怎么又发到这里来了?
不过这里倒是这个帖应该发的地方。
电阻分压加稳压二极管损耗太大(20W)效率太低(不到6%),不可取。
其实,市场上到处都有交流220V输入12V输出的电源模块,买一块就是了。
如果需要自己做,用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吧,例如TOP210。

网友C:
1.2W,用RCC电路试试

网友D:
可以考虑用VIPER12构成的BUCK,如果不要求隔离的话

网友E:
方法很多,看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去查一下RCC电路和VIPER12

PS:先发到模拟板块,后来发现发错了

网友F:
直接加一个普通的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放上去就是了。就是MP3里的。3块钱足够了

网友G:
根据你能找到的原件,具体数据你自己算一下,那个电容选值小点,负载电阻能流过5MA左右就可以。

网友D:
楼上的是并联稳压电源,很多HIF前级上都有在用:D

网友G:
这个图我是自己画的,不是抄袭来的。这个软件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03。

网友F:
100mA还小啊?你220V取12V,电流0.1A,输入功率22W,输出1.2V。损耗20多W。
你得多大的散热片啊?我建议买像MP3充电器的那种小AC-DC的开关电源,把它拆了就可以得到一个电路板。直接得到12V。省事

网友H:
9楼的是串联稳压电路不是并联

网友H:
9楼的电路为了降低三极管选型,最左边的电阻功率很大,为(220v-12v)*100ma=20w,效率很低,应该选用开关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