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讨论个大家都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如下:

    struct sta
    {
        char a;
        int   b;
    };

    struct stb
    {
        char a;
        struct sta b;
        long long c;
    };

在一个32位的C编译器中(比如ARMCC、GCC或WIN32 VC)不使用任何编译器强制对齐参数的情况下(比如align,pack等)sizeof(struct stb)= ?,不要用编译器去试,靠自己的理解回答,答错的都可以去面壁了,虽然是无聊的题,但可以考验你的基本功(此题80%的求职笔试中都有)。

-----2010年4月 添加-----

晕,突然翻到这个帖子,居然有这么多人的回复
首先谢谢43楼panyi1013的回复,你说我的说法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可后面有人疑问这个“正常情况”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解答一下,我的前面帖子说的其实是一种理想情况,这种理想情况可以理解为panyi1013所说的正常情况,那就是“编译器把所有类型的变量按照他们的自然长度对齐”,当然这个自然长度是递归到变量类型中的最基本的且最长那个类型,比如你定义了一个结构A,它有结构B的子成员,而结构B的没有结构类型的成员,最长成员是long long,如果long long在这里是8字节,那么long long就是A的自然长度了,也就是8字节。
但一般情况下,编译器根据处理器的硬件体系,会选择是否按照所有类型的自然长度去对齐它们自身,比如,某些ARM编译器是把8字节自然长度的类型,拆成4字节自然长度来对齐,因为ARM寄存器就只有4字节长,8字节对齐和4字节对齐对于寄存器操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正常情况”了,或者叫不理想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具体情形取决于编译器。
而我的研究是基于VC .Net 2003,这个编译器兼容64位,所以它不会把long long 这样的类型去做4字节对齐,这样在64位寄存器的处理器下是会产生地址异常的,而是作8字节对齐,而改编译器支持的最长基本类型的自然长度就是8了,这就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自然长度都不会超过8,因此无法实验16字节长度的变量

所以结论就是,如果编译器考虑64位兼容,则不会把8字节长的基础变量拆成4字节对齐,否则就一般会这么做(除非某些强制要求的场合,比如你规定的或者某些汇编器的堆栈对齐),这也是某些同学在IAR下实验结果和我不同的原因。
这些全说明白了吧,总结如下:
1.在最高支持64位的编译器下(指支持64位寄存器),基础类型自然长度最大是8(long long)
2.在最高支持32位的编译器下,基础类型自然长度最大一般是4(long long有可能被拆到4字节对齐),可能是8
3.一个复杂类型的自然长度等于它所递归包含的最早且最长的基础类型的自然长度
4.数据总是被对齐到它所属类型的自然长度的边界地址(没有pack编译指令的情况下)
5.一个变量的长度总是其类型(不论基础还是复杂)自然长度的整数倍

网友A:
虽然同是跑在32位机……turboc的int可是16位的……C/C++移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的,用来当考题更是显得很那个

楼主:
额,怪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在32位C编译器下,turboc只能编程x86的实模式,而x86的实模式是16位的,因此turboc是16位编译器。
32位C编译器的基本数据长度和默认对齐方式都是一样的,显然可以一概而论。

而且这样的考题我觉得很好啊,又不复杂,就是基本功,如果对这个都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作为一个搞嵌入式软件的,我觉得说不过去。

即便在16位编译器上,也仅仅是int的长度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我并没有给指针类型),如果此也仅仅有两种不同的答案而已,怎么不能一概而论呢。

楼主:
sizeof(struct stb)= 1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正确嘛。

网友C:
面壁中。。。。
期待详细解释。

网友A:
没有优化的话,就是简单的4字节对齐原则了,int,long,float都是32位,不必说了,short int是两位,连续两个可以拼在一起;char这种单字节的则是连续4个可以拼,少于4个当也当4个……
所以struct sta是8字节,struct stb是20字节

网友D:
不知道是20还是17

网友E:
1) 结构体变量的首地址能够被其最宽基本类型成员的大小所整除; 2) 结构体每个成员相对于结构体首地址的偏移量(offset)都是成员大小的整数倍,如有需要编译器会在成员之间加上填充字节(internal adding); 3) 结构体的总大小为结构体最宽基本类型成员大小的整数倍,如有需要编译器会在最末一个成员之后加上填充字节(trailing padding)。      转发的

网友F:
类似这样的东东,好比问size(int)一样的无聊。

网友G:
我感觉像16
把前两个给合并它
还在面壁中

楼主:
回12楼,当你用到的时候,就一点儿不无聊了。

正确答案 sizeof(struct stb)= 24。
为什么?
先讲讲变量的对齐,所谓变量对齐,就是把变量安排在固定的地址边界上,比如1字节地址边界可以是任意地址,2字节地址边界最后一位必须为0,4字节地址边界最后两位必须为0。

在默认的条件,变量都是被对齐到其自然边界的,所谓自然边界,对于基本数据类型来说,就是数据自然长度的地址边界,比如char型是1字节边界,int32型是4字节边界,也就是int32型的变量在默认情况下一定是被放到以0,4,8,c结尾的地址上。基本数据类型的长度在任何情况下(包括使用了pack和align)等于其自然长度或自然长度的整数倍(数组)。

结构体的自然边界等于结构体内部最长字段的自然边界。结构体的长度在默认情况下(不使用align和pack)一定是其自然边界的整数倍,比如一个结构提的自然边界是4,那么结构体的长度(使用sizeof得到的值)必然是4,8,12,16......。

因此,struct sta的自然边界是4字节地址,任何一个struct sta变量的地址都位于以0,4,8,c结尾的地址,struct sta的数据有效长度是sizeof(char)+sizeof(int) = 5,但由于结构体长度必须是自然边界的整数倍,因此sizeof(sta)=8。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struct sta内部,sta.a被放在了起始地址,由前面知道这是一个4字节边界(当然可以做字节边界),后面的sta.b的自然长度是4,必须被放到4字节边界,因此sta.a后面被填充3个字节,整个结构提的长度就是8。

再来看struct stb,其自然边界是8(内部数据最长为long long,8字节),数据有效长度是sizeof(char)+sizeof(struct sta)+sizeof(long long) =17,由于struct stb的长度必须是8的倍数,因此sizeof(stb)=24,从另一个角度看,struct stb必然被安排在以0和8结尾的地址上,所以在struct stb内部,stb.a被放在一个8字节边界地址,后面的stb.b的自然边界是4,必须放到4字节边界地址,因此stb.a后面填充3个字节,接下来紧挨的地址是一个“8字节边界地址+12(stb.a+stb.b的长度)”的地址,这个地址不是8字节边界地址,不能存放stb.c,因此stb.b后面填充4个字节,然后存放stb.c,所以stb的长度是12+4+8=24。

在说一下#pragma pack(n),这个编译器参数是C语言通用的,只对复杂数据类型有效(结构体、类对象),pack(n)规定了结构体内的最大对齐边界为n,当结构体内的字段自然边界小于n时,该字段按照自然边界对齐,否则该字段按照n对齐。同时pack(n)也等于规定了结构体的自然边界为n,使用了pack(n)后,用sizeof求一个结构体的长度,必然是n的整数倍。

另外还有一个伪指令和数据对齐有关,就是align(n)(对于不同的编译器,该伪指令格式不同),align(n)表示把紧随其后的内存安排在n字节的边界地址上,注意align(n)这个指令只是指定起始位置,后面怎么安排取决于处理器当前的对齐设置,同时align(n)也不对结构体内的对齐方式起作用,除非该指令位于结构体内部。比如:

align(4)
char a;
int    b;

表示a变量必须放到4字节边界地址,b变量该放哪里放哪里。
如果没有align(4),而是这么写
char a;
int b;

则b变量一定是放在4字节边界地址,而a变量就不一定了,具体放哪里取决于内存排列情况。

align(n)虽然对结构体内部的对齐方式无影响,但放在结构体定义前会影响结构体长度,他规定了结构体的最小自然边界(pack是规定结构体的最大自然边界,同时对内部对齐有影响)。
比如
align(8)
struct sta
{
    char a;
    short b;
};

此时sizeof(struct sta) = 8,如果没有前面的align(8)则sizeof(struct sta) = 4。但是align不影响结构体内部的对齐方式,不管有无align参数,sta.a总是被放在结构体内部的0地址,sta.b总是被放在结构体内的2字节偏移地址(无pack参数下)。当有align(8)指令时,sta.b后面被填充进4个字节。

总结,align(n)仅仅影响紧随其后的一个变量或数据类型定义,当align(n)放在一个变量定义前时,表示将该变量放入n字节边界地址(如果变量是复杂数据类型,则不影响该变量对应的数据类型的长度),当align(n)放在一个复杂数据类型定义前时,表示指定该复杂数据类型的最小自然边界。pack(n)指定所有数据类型的最大自然边界,全局有效。

所以,记住最关键的一点,使用sizeof得到的结构体长度必然是其自然边界的整数倍,所以7楼回答的20是不对的。

PS:以上皆非转载。

楼主:
一些人也许看不起这类小问题,但我认为这类小问题都研究不清楚的人,就别谈研究大问题了,虽然这些人可能正在研究着大问题。

但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做到什么层次,作为技术人员的一种力求甚解的态度,我认为是必须是要有的。

网友H:
长见识了
可是这种关于align,size计算方法已经看过不下3次了,就是记不住
因为还真没用到过

网友I:
我觉得LZ提的这个还是有实际意义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未对齐引起的异常……
不过归根到底align和pack都只是伪指令,指导编译器对数据类型的解析。真正的解析结果还得看编译器。

网友F:
一些人也许看不起这类小问题,但我认为这类小问题都研究不清楚的人,就别谈研究大问题了,虽然这些人可能正在研究着大问题。

但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做到什么层次,作为技术人员的一种力求甚解的态度,我认为是必须是 ...
引用 楼主:

这涉及到具体的实现问题,脱离了具体系统和环境讨论此类东西是毫无意义的。通常为了使程序具有好的移植性会定义一些意义明确的变量类型(如U8,U16和U32等),而在一个特殊的头文件中再具体定义某特定系统的变量类型。这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合理方法。所以说LZ所讨论的东东没有意义,自然就是相当的无聊。

网友J:
不好意思,我算的是20,用IAR编译器实验了一下也是20。

网友J:
“结构体的自然边界等于结构体内部最长字段的自然边界。”
楼主的这个理论有待实践的检验,呵呵。

楼主:
回19楼

你即便是转成U8,U16,U32不过是换个名字而已,在讨论对齐问题的时候用char short int是一样的,我已经明确说了int是32位的,转成U8,U16,U32是为了消除移植中基本变量长度改变的问题,但并不能消除变量对齐带来的问题,比如你把寄存器组结构定义成一个结构体,如果不明白变量对齐的原理和细节,即便是你定义了U8U16U32又怎么样呢,问题还是一样的。基本变量长度和数据对齐是两个问题,数据对齐关系到复杂类型变量的长度,你说的跟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至于你说的脱离了具体环境讨论是无意义的,这样说未免有狡辩的嫌疑,否则,就应该象20楼那样举出反例,而不是说一些谁都会说的没营养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无聊,你可以不回帖。

楼主:
20楼上的IAR编译器肯定用了pack(4),自己找找,要不就是默认pack(4)的,注意最后那个是 long long,不是long。

网友J:
对齐方式确实有个选项,一个是4,一个是8,但这两个都不影响使用吧?默认的选项就是4字节对齐。

楼主:
ANSI C标准规定结构体类型的对齐要求不能比它所有字段中要求最严格的那个宽松,可以更严格。

也就是说如果结构体中最大的对齐边界是8,那么结构体的对齐边界必然不小于8。
也就是说,结构体的自然边界等于结构体内部最长字段的自然边界。
这是ANSI C规定的。

如果20楼测试的结果是20,并且没有任何的pack选项,那只能说明IAR里long long的对齐长度是4,要验证这个结果很容易,可以试着定义一些长度不同的变量,看看有没有long long类型的变量被安排在4或c结尾的地址上。如果IAR真是如此,那证明还真是有特例的,我手头没有IAR,所以只有IAR没有试。

但如果果真如此,那说明你在IAR中定义的一个具有4字节以上长度位段的结构体(比如含有longlong或double的结构体),他的sizeof值在RVMDK中将没有兼容性。如果这个结构体用于定位寄存器组,将产生错误。

楼主:
至于此帖的讨论,有意义没意义大家自己看,反正程序写错是自己的事情,我属于吃饱了撑的。

楼主:
对齐方式确实有个选项,一个是4,一个是8,但这两个都不影响使用吧?默认的选项就是4字节对齐。
引用 网友J:

有影响,这个应该就是pack值选项了(不是align选项),一般的编译器不做规定的时候,默认的pack值是无限大(全部按照自然边界对齐),但C语言中不会存在超过8字节的基础类型(最长就是longlong和double了,也就8字节),因此任何数据类型的自然边界都不会超过8,包括结构体,所以实际上pack值最大也就是8了,因此IAR选择8为pack参数相当于不指定pack值。

如果你选4,则相当于使用#pragma pack(4),这样所有比4字节长的基础类型都是按照4字节为自然边界的,结果自然是20。你可以试试,选择8,应该结果就是24了,并不影响一般数据的地址,但是对结构体长度有影响。

网友J:
“ANSI C标准规定结构体类型的对齐要求不能比它所有字段中要求最严格的那个宽松,可以更严格。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理论,而且这句话也分怎么理解,stm32基于ARMv7架构,最严格的对齐方式是字访问的字对齐(LDM,STM多字节访问),而没有“双字对齐”一说。 结构体用于定位寄存器组,寄存器也没有双字的寄存器吧?毕竟是32位机。4字节对齐已经足够了。

网友J:
编译器在给变量分配内存时考虑了对齐问题,无非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硬件正常工作不出错,二是提高存取效率。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在编译STM32这类芯片的程序时指定#pragma pack(4)已经足够,使用#pragma pack(8)就有点过尤不及了,会浪费内存空间。即便是为ARM920T这种v4架构的处理器编译代码,只要编译器不使用STRD/LDRD这种双字访问指令,同样不需要#pragma pack(8)。IAR就是在默认的#pragma pack(4)情况下,避免使用STRD/LDRD,可能是为了在存取效率和内存占用之间取个折中。

网友J:
有影响,这个应该就是pack值选项了(不是align选项),一般的编译器不做规定的时候,默认的pack值是无限大(全部按照自然边界对齐),但C语言中不会存在超过8字节的基础类型(最长就是longlong和double了,也就8 ...
引用 楼主:

刚才没看清,4和8那个是“stack align”选项,堆栈对齐方式,选了8同样是20。

网友K:
笔试考这种,看难有困难了

楼主:
“ANSI C标准规定结构体类型的对齐要求不能比它所有字段中要求最严格的那个宽松,可以更严格。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理论,而且这句话也分怎么理解,stm32基于ARMv7架构,最严格的对齐方式是字访问的字对齐(LDM,S ...
引用 网友J:

双字对齐只是编译器处理长数据类型的一种模式,与处理器无关(比如可以1字节强制对齐),在寄存器只有4字节的情况下,编译器仍然可以以8节对齐,编译器的双字对齐在处理器级别依然是字对齐,因为双字地址必然是一个字地址。但编译器采用变量自然边界对齐后的确有助于处理器操作。

处理器层面的数据对齐和编译器层面的数据对齐不是一个概念,处理器更关注的是可否一次存取数据,或者说可否在地址总线得到正确的译码,而编译器关注的是变量的存放位置,以及汇编后的代码长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编译器中不是自然边界对齐,也可以编译成汇编的,但代码长度自然会增加,而在处理器中一条语句的操作地址不是对齐的,则会发生访问错误(当然,支持非对齐访问的处理器除外)

“ANSI C标准规定结构体类型的对齐要求不能比它所有字段中要求最严格的那个宽松,可以更严格。”这句话是从ANSI标准来的,这句话是对编译器的要求,是用来规范编译器在数据对齐上的处理方法的,我前面说了这个和处理器对齐是两个概念。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是让大家了解数据对齐概念在嵌入式程序设计中的重要性,至于我的观点是对是错,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也会有自己的理解。

楼主:
编译器在给变量分配内存时考虑了对齐问题,无非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硬件正常工作不出错,二是提高存取效率。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在编译STM32这类芯片的程序时指定#pragma pack(4)已经足够,使用#pragma pack(8) ...
引用 网友J:

这倒是有可能,IAR编译后的代码比RVMDK小些,我刚才查了一下,gcc同样是以最大4字节对齐的,gcc把所有自然边界超过2的变量的自然边界都当作4来处理(前面是搞错了),所以gcc编译的代码比win32小些.

在这点上gcc和IAR是类似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存储器效率而牺牲双字处理的速度,毕竟双字不常用。

网友J:
双字对齐只是编译器处理长数据类型的一种模式,与处理器无关(比如可以1字节强制对齐),在寄存器只有4字节的情况下,编译器仍然可以以8节对齐,编译器的双字对齐在处理器级别依然是字对齐,因为双字地址必然是一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段还是有点问题:
一,“编译器的双字对齐在处理器级别依然是字对齐,因为双字地址必然是一个字地址。”这句话是不对的,v5以及v5以前版本的ARM,在双字访问的指令(STRD/LDRD)中,地址必须是双字对齐的,否则会发生存取错误。v6及以后版本的ARM虽然在半字、字和双字访问中都不需要严格对齐,但实际上,处理器是把一个非对齐的访问分解为多个对齐的访问,只是这一过程是编程者看不到的,但确实会影响存取效率。而且v6以后的版本虽然支持非对齐的单个访问,但是STM/LDM这种多字访问仍然需要字对齐,所以目前的ARM编译器,4个字节的字对齐是必要的,否则会不支持多字访问。
二,“处理器层面的数据对齐和编译器层面的数据对齐不是一个概念”。处理器的数据对齐和相应编译器的数据对齐是有联系的。试想如果有一个处理器,既能支持所有的非对齐访问,又不会因为是非对齐访问而影响存取效率,那么编译器在给变量分配内存空间时考虑对齐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只会白白浪费内存而已。编译器为了能够支持双字访问指令(不出错或达到最快速),最大的对齐选项是8。但在应用中需要使用双字指令的时候较少,所以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4字节对齐。
    讨论楼主的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意义的,能够弄清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底层的东西,但答案却不是固定的。

网友H:
个人觉得如果不去做编译器没有必要把这些弄这么清楚
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需要的时候再看看所用编译器的帮助文档就行了

P.S. 貌似没多少人看(查阅)过编译器的帮助文档

网友F:
关于变量人为布局的一点建议:

首先给变量定长,这就是自己定一系列定长类型——如U8,U16,U32等。

如果将这些定长的变量包装成一个结构(类也相仿),若是长度不敏感的话,随便咋弄。但如果是长度敏感的话,建议严格按类型长度的自然分界来布局变量,这不仅是可移植性问题,也是效率问题。

网友L:
说的有点道理,做技术的就是要把问题弄清楚

楼主:
我觉得这段还是有点问题:
一,“编译器的双字对齐在处理器级别依然是字对齐,因为双字地址必然是一个字地址。”这句话是不对的,v5以及v5以前版本的ARM,在双字访问的指令(STRD/LDRD)中,地址必须是双字对齐的,否 ...
引用 网友J:

被你越搞越乱,我只能说个人理解角度不同

楼主:
关于变量人为布局的一点建议:

首先给变量定长,这就是自己定一系列定长类型——如U8,U16,U32等。

如果将这些定长的变量包装成一个结构(类也相仿),若是长度不敏感的话,随便咋弄。但如果是长度敏感的话,建议 ...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做法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结构体内的填充大部分人也是手动填充的。

但不能说我们全部都使用了手动填充就不需要去了解编译器是如何处理对齐的,这是一个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我在这里讨论的是为什么,而你总是跳出来说怎么做。但是怎么做大部分人都知道,不用谁来建议,我想大家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麻烦您就不要在来捣乱了。

网友M:
IAR编译器做过处理的,标准的LONG 是32位的,LONG LONG是64位的,IAR把LONG LONG定义成和LONG一样32位的,所以你的结果是20

网友J:
IAR编译器做过处理的,标准的LONG 是32位的,LONG LONG是64位的,IAR把LONG LONG定义成和LONG一样32位的,所以你的结果是20
引用 网友M:

IAR的long long类型是多少位不是说说就行了,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是多少位了。

网友J:
以前确实没注意这个问题,以下是编译器默认的对齐方式(图片为证)
在KEILfor arm中是sizeof(struct testa)=8;sizeof(struct test)=24;
IAR for arm中sizeof(struct testa)=8;sizeof(struct test)=24;
VC6.0中不支持 ...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正常情况下?IAR EWARM版本也有几个,我的IAR4.42中,不管芯片选ARM9的还是cortex-m3的,结果都是20,而且也都是“正常情况”。这个答案本来就不是固定的,楼主也已经承认。

网友N:
要是再有人拿这样的题来面我 我白卷 外加问面试的什么学历...

网友O:
是该注意下,学习了

网友P:
一个整天用汇编的人,飘过。:lol

网友Q:
一些人也许看不起这类小问题,但我认为这类小问题都研究不清楚的人,就别谈研究大问题了,虽然这些人可能正在研究着大问题。

但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做到什么层次,作为技术人员的一种力求甚解的态度,我认为是必须是 ...
引用 楼主:

说的好

网友K:
笔试碰到这样的题目,肯定是不会了

网友R:
回家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