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失真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我模电学的比较菜,现在正在重温原来的课本。
我看模电书,想到一个问题。
对于下面一个电路,减小RB可否消除截止失真?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行,它虽然可以消除截止
失真,但是在整个放大的空间内,特别是在接近
饱和时,ib有可能很大,会烧坏管子。
我拿不准,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请指教。谢谢!

楼主:
忘了发电路了。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调整到正向和反向同时产生切峰(波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