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焊接贴片元器件对元器件有影响吗?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温度有多高?一般的元件的DATESHEET里面都对焊接温度有要求的。

网友B:
小量试验焊接因该可以,我拿来焊芯片,不过阻容还是自己不要偷懒了,拿烙铁焊吧。

网友C:
我只用风枪来卸过芯片。焊芯片。还是别了。容易吹坏。

网友D:
1. datasheet里有最长焊接时间指标,一般是300度10秒
2. 如果你知道IC封装加工时的温度就会明白,热风枪常规使用温度不会损坏IC的

网友E:
电阻电容用热风枪焊?太有才了。会被吹得七零八落的

网友F:
把气流调小一点就不会将器件吹跑了。
除非那种没有管脚露出来的IC用热风枪焊以外,别的IC都可以用电烙铁焊的。
并且不管用什么焊,温度都不要太高,焊接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楼主:
谢谢各位。
贴片电阻电容用热风枪焊接很爽,外观很漂亮,风量调小点就不会把电阻电容吹掉。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用热风枪是否会影响电阻电容的性能。还有对集成IC的寿命造成影响?

网友G:
关注一下楼主,如果不对电阻电容产生影响,我也想用热风抢焊,我买的那个烙铁热风枪一体的,烙铁实在不是很好用,尖端温度较低,焊电阻电容很费劲,如果楼主查到了对IC及电阻电容没影响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QQ:85833924

楼主:
关注一下楼主,如果不对电阻电容产生影响,我也想用热风抢焊,我买的那个烙铁热风枪一体的,烙铁实在不是很好用,尖端温度较低,焊电阻电容很费劲,如果楼主查到了对IC及电阻电容没影响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QQ:85833924 ...
引用 网友G:

平时做做实验应该没问题的,我以前用热风枪吹过,没出什么问题。用热风枪吹的效果从外观上来看比用烙铁焊的更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