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处理交流220V布线

楼主(2009-11-29):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画了一个PCB板,包含220v交流电引入PCB板,经AC/DC得出12VDC。
但是因为器件不合适,烧爆了一个聚合开关,造成了两次短路跳闸,导致物业很郁闷。

   请问:PCB板处理220V布线时,要注意哪些,有类似的规范么?谢谢。

网友A:
ul
线间距3mm以上,距离螺孔和板边6mm以上

楼主:
谢谢回复。
   PCB板上的220V交流电的FG(接大地)如何处理才合适,即如何与金属外壳连接比较合适。

网友B:
调试板时,先不带大负载调试,在电源上串一个几十W的白炽灯,这样就不会短路跳闸了,短路了也就点亮灯泡,几十毫安的电流经过灯泡,和没有灯泡一样,不影响调试。

网友B:
金属外壳要接地线,板子装进外壳,地线和火线、零线之间打一下3000V高压,打不穿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4,5楼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