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操作内存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可以啊  比如在 0x0020这个位置放个数!

*(unsigned char *)0x0020 = 0xFF;

哈哈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设置的头8个bit 变量就是1了!!!!

网友A:
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_at_  但是我不会这个! 你自己查查书吧

网友B:
如果不能操作存储单元,那你咋对变量赋值的呢?你的任何变量操作都是在对存储单元操作,还可以用指针来访问。不过汇编可以随意玩寄存器,C就不行了;还有汇编可以玩PC指针和堆栈,C就不行了,这就是汇编比C牛X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指直接将数存在我指定的内存地址中哈!

网友B:
你拿指针指就是了,不过小心弄飞。

网友C:
C也是可以玩寄存器的……

网友D:
C咋就不能随意玩寄存器了呢?既然汇编那么牛XWindow, Linux咋不全用汇编写呢,咋99%都用该死的C来写啊?

网友B:
C只能声明是Register变量,不像汇编能完全操作硬件,C的好处就是快,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用上而不是集中在资源分配上。

网友E:
用三楼的办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