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l自动布局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PCB元器件做得不好,在画封装的时候把PCB封装的原点定位在元器件附近就不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做封装的问题

网友C:
点元件,按空格二次就回来了

网友D:
重新设定原点。比如说把原点设在第一个引脚上。

网友E:
做封装时在坐标(0,0)附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