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一个关于while loop 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9-11-29):
现在我的程序有个这个问题,请求大家帮忙。

现在有4个 int
int a
int b
int c
int d

我想让在(d-1>=0),这个情况下让c+1,如果(c+1=60),那么b+1,如果(b+1=60)那么a+1.就像电子表那样的。但是每次都要分别显示,例如:

20:59:57
现在我输入一个数,也就是int d,我输入4,那么程序运作起来就是:

第一次 :20:59:57
第二次 :20:59:58
第三次 :20:59:59
第四次 :21:00:00

就是这么个意思。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因该怎么写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让在(d-1>=0),这个情况下让c+1,如果(c+1=60),那么b+1,如果(b+1=60)那么a+1

有点绕啊

网友B:
类似的小程序很多,找个参考一下

楼主:
没人说说?

网友C:
听过有Do While…Loop语句,
                语法为:

                        Do [While条件]

                                语句块(循环体)

                        Loop

   其功能: 执行时,先计算While后面的“条件”表达式的值,如果为True,则由上而下执行“语句块”中的语句,当执行到Loop关键字时,返回到循环开始处再次检查条件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否则,退出循环,执行Loop下面的语句。

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关于编程我也很弱

楼主:
:L,还是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