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tudio 仿真问题

楼主(2009-11-29):
用studio仿真时(jtag ice + m16 ),不能设置断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B:
你首先要判断的是断点是否真的设置上了?
如果在Visual Studio里面,你的断点符号是一个实心圆,那么断点的确是设置上了,你要判断的是设置断点的语句是否真的被执行到了,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不在本文讨论当中。

楼主:
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