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请教关于ARM堆栈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请问ARM堆栈的初始化,其目的和8位单片机{(51,PIC)---(处理中断时要把某些寄存器压入堆栈,等结束中断又弹出来。)}堆栈初始化目的一样吗,都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保存数据?????希望好心人回复。

网友A:
ARM各个模式的堆栈指针需要单独配置,这个需要手工设定

51的堆栈编译起自动分配(以前用的时候都是这么来的,没有试过手工安排堆栈,也不会)

51的C堆栈和中断的堆栈不是一个东东,要区分开来,中断堆栈是硬堆栈,8级,软件没法配置的

C堆栈是靠软件来配置的

网友A:
LZ好像是问的硬堆栈哇,不涉及C堆栈

网友B(2013-01-24):
51的堆栈是一体的吧,PIC的是8级硬件堆栈

网友B:
arm的堆栈应该相当于多组的51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