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9-11-29):
本人只略懂C语言,不知SH69P801这款如何用C写个一粒灯隔1秒闪烁一次,望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SH69P801是4BIT芯片,不支持C语言.
不过,看您的要求,用汇编完成也是比较容易的,难度仅是入门级的,建议您看一个本版的置顶帖子"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相信您很快就会编出这个程序.

另外,据了解,SH69P801即将停产,请使用其替代型号SH69P862或其它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