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英语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9-11-29):
se, AN, TE, SAR, pen
Since the tachometer output of these fans are usually open-collector (and use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issues arise when the supply to the fan is pulse-width-modulated particularly when the open-collector output is pulling the line low.

网友A:
由于这些扇叶流速计的输出端口通常是OC集电极开路输出型(需加外部上拉电阻),问题将出现在OC输出把线路拉低时,特别是此时扇叶上加载着脉宽调制驱动。

从孤立的这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看,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需要结合前文。

网友B:
这些风扇的流速计输出端通常设计为集电极开路(外接上拉电阻),若采用脉宽调制方式驱动风扇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需要OC输出端将电平拉低时。

大概是这样吧。没有上下文谁也不知道“To be or not to be”是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