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点阵显示电路上的器件型号、厂商,有大图

楼主(2009-11-30):
请教图中mark为DBRAE的器件型号、厂商。多谢!
是一个RGB LED点阵显示电路板上的

网友A:
大泥个头图,图呢?

楼主:
大泥个头图,图呢?
引用 网友A:

楼上息怒,我这里贴子上看得到图啊:shutup:

楼主:
重新上一张,看得到吗?

楼主:
貌似4953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请问是完整型号吗、是哪个厂商的产品?

楼主:
4953我查过资料,手册上说是so-8封装,但是这个器件封装不一样

网友C:
建议你把原理图整理出来,至少从接口到这个芯片的下一级的电路的原理图是要弄出来的。我猜测可能是防止停扫的电路或者是TVS阵列?现在这点资料还是有点少,

网友D:
四个脚都连到一起了,除了TVS难道是MOS ?

网友E(2011-12-30):
是的,整一部分原理图出来,根据原理,再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F:
是的,整一部分原理图出来,根据原理,再看看是什么型号。
引用 网友E:

确实,lz如果把这个ic的外围整出来就清楚了,如果这个ic一头接某个数据信号,一头接138的oe,多半是个施密特触发器,找这方面的数字ic就ok。

网友G:
这板子,,,老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