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行超声波传感器几个参数

楼主(2009-11-30):
决定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关键参数是什么?!

ringing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换能器的起振时间吗?!

网友A:
振铃振荡时间。

楼主:
谢LS,已经查到,原来是余振时间,限制了最短测量距离。

另一个问题:发射10个脉冲后延迟一定时间躲避开余振,但接受器能完整的接受到10个脉冲吗?呵呵,感觉接受换能器很有可能丢失掉几个脉冲的把。这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误差来源?!

楼主:
CX20106A这个东西大约几个钱?
从网络上看,似乎其本身已经做好了接受信号放大,呵呵,如果这样到可以省去我一点麻烦。

楼主:
查了查CX20106A,呵呵,看上去不好买,SONY的东西估计也不便宜,看来偷懒是不行的。

还是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一般买的超声波发射和接受头,接受头是否选定接受频率?它是把所有频率的信号都接受进来转成电压信号呢,还是可以选定一个频率进行接受?!例如发送40KHZ(+/-1KHZ),接受是否也只能接受40KHZ(+/-1KHZ)的信号。

也就是说,接受部分是否是和40KHZ(+/-1KHZ)发生谐振,其它频率段被PASS掉。

楼主:
我自己查了几个传感器发送头,余振时间都是在1.2~1.4ms左右,呵呵,如果我用一发送一接受这样的两个分开的方式,是否可以突破余振对最短测量距离的限制?余振这个参数应该只是对那种收发一体的形式限制很大把,对分开收发的应该没那么大影响了把。

另:谁知道哪家的超声波换能器质量比较好?余振时间比较短?!

网友B:
决定自己做了?接受头是有选频性,在它的谐振频率上能够产生最大电压.
一般都是一发一收吧,有的换能器上都印有T或R

网友C:
CX20106A是n古懂的东西了。

网友C:
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你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补偿?

网友C:
余振时间比较短的,n贵。

楼主:
温度有温度探头,湿度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补偿。

楼主:
决定自己做了?接受头是有选频性,在它的谐振频率上能够产生最大电压.
一般都是一发一收吧,有的换能器上都印有T或R
引用 网友B:

在频率点产生最大电压,那在其它频率就是也有输出了,一般这个问题怎么处理?非谐振频率点时接受到信号电压强度大约多少?谐振频率点接受到信号电压强度大约能有多少?调整接受信号的比较电平处理吗?

一般它应该还有一个起振时间把?这个误差怎么避免?!

楼主:
CX20106A是n古懂的东西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查了查,应该是很古老的东西了,不打算用它了,打算自己做信号放大。

楼主:
查不到湿度补偿的公式,呵呵,不过使用的环境质量一般是医院,应该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呵呵,实在不行就不做湿度补偿了。

网友D:
随便说说
接受的时候避开首波
可以让接收电路锁定在一个频率
可以GOOGLE英文资料 貌似原来有看见过 讲得比较详细 可惜当时俺没有钻研下去

网友B:
在其它频率当然会有输出了,一般都要放大整型滤波,那个CX20106就有这个作用.
谐振荡信号与非谐振信号产生电压大小就要看声压大小及换能器的Q值了吧.
起振时间就和余振时间一样是换能器的性能参数吧,只能选时间小的咯
13# yewuyi

网友E:
个人认为这种传感器不用对湿度进行补偿,湿度如果太大可能就不能测量了(传感器的输出功率太小),信号衰减太大,另外我也认为没必要采用专门的驱动和处理芯片,估计不好买,很多都是一些应用类的公司在半导体公司定制的产品,再有电路驱动也比较简单。叶兄可以参考下面两本书看看,内容不多找电子版的就行。如果要求不高这种传感器可以满足大多数的要求,有很多厂家生产的液位计,低端的产品就是用的这种传感器,分辨率可达毫米级。

网友B:
CX20106确实是个N老的东东,还可以用运放+音调解码器(LM567)来做接收

楼主:
随便说说
接受的时候避开首波
可以让接收电路锁定在一个频率
可以GOOGLE英文资料 貌似原来有看见过 讲得比较详细 可惜当时俺没有钻研下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虑到信号干扰、信号放大、信号检测等等,首波并不是那么容易避开。

可能只能通过检验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为什么要‘避开首波’,非得检测二次回波吗?有点夸张了把。
过程应该很简单,以接收传感器的谐振频率发射波-------接收传感器以谐振的方式接收(抗干扰)------数字化

网友E:
一个链接,可能对叶兄有用。
http://www.yesinter.net/semrf/index.htm

网友E:
LS
这解释。。
引用 网友F:

是有点简单哈。:lol

网友E:
其中的原理图。

楼主:
我晕,还是韩文的。 我找到一个MSP430做的方案,其上面的电路还是蛮值得借鉴的。

楼主:
仿照上面的MSP430方案做了一个图纸。

初步打算:
1、放弃湿度补偿,只做温度补偿
2、首波问题不管它了,通过单台校准处理这个问题。
3、启动定时器并同时控制PWM以约40KHZ的频率发送大约200us时间的方波(大约8个脉冲周期),在随后的1.5MS时间内定时器继续计时,1.5MS到达后,启动电压比较器中断器,等待CA脚发生电平变化中断后记录当前定时器的数值。
4、重复以上过程求64次测量的平均值并计算出距离长度。

网友E:
这种在你的项目里就不用考虑了,除非是高空,旁边没有障碍物。
如果周围有障碍物,就要选用小角度的,一般选7度的。

网友E:
我晕,还是韩文的。 我找到一个MSP430做的方案,其上面的电路还是蛮值得借鉴的。
引用 楼主:

前库鲁不转后库鲁转,哈哈!:lol

楼主:
这种在你的项目里就不用考虑了,除非是高空,旁边没有障碍物。
如果周围有障碍物,就要选用小角度的,一般选7度的。
引用 网友E:

呵呵,兄弟这段指的是什么?没看明白,有点雾水啊。。。

网友E:
你看看那个发射波形的图就知道了……
也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先确定最大测量距离,然后计算出所需的安装高度,以确保远处挡板返回的的回波是第一个;否则挡板的回波没收到,婴儿身体已经给你反射回N个回波了。粗略估计一下,所需安装高度会让这个测量装置显得很个性……

楼主:
你看看那个发射波形的图就知道了……
也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先确定最大测量距离,然后计算出所需的安装高度,以确保远处挡板返回的的回波是第一个;否则挡板的回波没收到,婴儿身体已经给你反射回N个回波了。粗略估 ...
引用 网友E:

小莫把安装结构完全看反了,看图就一切都明白了啊,呵呵,完全不管婴儿的事情。

网友E:
呵呵,兄弟这段指的是什么?没看明白,有点雾水啊。。。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在你这个应用中,开角影响不大,不过还是要滤除一下二次回波.

楼主:
在你这个应用中,开角影响不大,不过还是要滤除一下二次回波.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二次回波?那有什么二次回波?!

接受换能器只要接到信号测量就结束了。

网友G:
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我这有现成的电路和程序,有需要的话QQ342378202联系我。

楼主:
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我这有现成的电路和程序,有需要的话QQ342378202联系我。
引用 网友G:

LS直接放上来讨论不就OK了?!

电路可借一观,程序就免了,但欢迎深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的测量细节,呵呵,如果可能,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写一个有关这个的PDF上来给需要者共享。

网友E:
古大的说明书也值得看一下。

网友H(2017-11-20):
请问最后这个项目结果如何啊?可否分享一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