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2009-11-30):
能有时间芯片,在线可改写的EEPROM(256字节以上),上电复位电路,看门狗电路最好,没有的话就得额外加上
要有定时/计数器1个,外加19-24个输入输出引脚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ATMEGA16好像行,就是没有时间芯片

楼主: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A:
atmega16 有rtc,外接表振,精度还行,就是要软件处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