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这新手看看这个小程序哪里有错吧.在线等..

楼主(2009-11-30):
//"bmp.c"
#include<c8051F310.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包含
#include<stdio.h>
        */
//宏定义
sbit LED0 = P1^6;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void)
{
int i=0;
OSCICN = 0xc0;  /*8分频*/
OSCXCN = 0x07;        /*选用外部晶振参数*/
CLKSEL = 0x00;  /*选取用内部晶振*/
RSTSRC = 0x02;  /*上电复位*/
XBR0 = 0x00;
XBR1 = 0x70;   /*交叉开关1*/
P1SKIP = 0x00;  /*1为跳,0为数字口*/
P1MDIN =0xFF;  /*0为模拟输入,1为数字输入*/
P1MDOUT = 0xFF;  /*0为漏极开路输出,1为推挽式输出.*/
EA = 0;
P1 = 0xFF;   /*P1初始化*/
for(i=0;i<=100;i++)
   {
    delay(100);
    LED0 = ~ LED0;
//    i++;
//    goto loop;
   }
}
void delay(int ms)
{
int ti,i;
if(ms<=0)return;
if(ms>0)
for(i=0;i<ms;i++)
{
  for(ti=0;ti<255;ti++);
}
return;
}

//单步运行能出结果,但一RUN就不出效果,我想通过P1.6脚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周期无所谓.看不出哪里来错了,调好几天了就不行.高手帮帮忙喽.谢谢.

网友:
好像是被狗咬死了,你去找新华龙那个叉叉配置软件

楼主:
你是说要我把看门狗禁了?我没给予配置,那我把它禁了试试看.

楼主:
好了,是被狗咬了,谢谢,解决了.

网友A:
C8051F单片机的看门狗在默认情况下是开启的

楼主:
没有,默认下是关的,但是先前写过程序,那里是开启的,后来我改了其它程序以后,可能因为先前程序运行后的一些影响导致的狗狗开启了.

楼主:
呵呵..楼上好主意,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摸过C了,都不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