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表在单片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9-11-30):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所指“单片机”具体是啥东东,用单块晶片做的“机”都是单片机。

那玩意儿大点的(可以加载OS),可以由系统(动态)分配空间。小点的由自己(静态)分配空间(如定义一个数组),再在此空间上玩链表。

网友B:
链表就是一数据结构,只是它的各个成员在地址空间不须连续

网友C(2012-05-30):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呢~请高手讲解

网友D:
在单片机里使用链表的确算是个比较复杂的数据处理了.
本人在以前一个项目中就使用过链表来管理用户命令数据.
由于单片机处理速度的限制和内存的限制, 动态管理内存并不合适.
所以本人采用先申请尽量大的内存空间. 所以数据都放在这块内存空间里, 链表数据操作并不复杂, 不得已在插入,添加,复制数据块时都要进行数据空间的越界判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
关于时间复杂性与空间复杂性的问题  教科书讲得很明白
用亦或不用更多的是取决于要解决的问题
不能因为是使用的低端的MCU就认为该数据结构不适用

网友F(2015-06-17):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