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讨论一下STC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9-11-30):
在论坛里看到很多同行讨论stc的一些抗干扰问题,小弟有幸也遇到过一次,下面把经过说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说明一下,产品时成熟产品,以前用ATMEL的AT89S52
同样的控制电路,用单片机驱动2003,然后驱动继电器,然后控制直流电机的转动
不同点是:ATMEL的MCU用的是单电源的12v,7805到5v,控制的是12v电机
STC的MCU用的是2组共地电源,一组12v,一组24v,12v用7805到5v给mcu,控制的是24v电机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如果频繁的控制信号过来控制电机转动停止,STC的板子会造成死机,但我的看门狗已经打开的,好像连狗都死掉了
而用以前的ATMEL的板子,就从来没有发现过死机,即使关掉看门狗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mcu的抗干扰问题
还是我设计问题?

网友:
这大概就是不同公司软狗和软狗的区别吧。要不然硬件看门狗就没人买了。

网友A:
显然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嘿嘿!
怎么我倒发现AT89S52经常程序会莫名其妙丢失或改变!
才被迫改为STC的
用了5年了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智力超常的人毕竟不多。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网友D:
把程序烧到AT里去,插到板子上跑一下
或者把老板上STC试一试

网友E:
你的电路和前面的电路不一样啦.如果一样的电路就不会有问题.顺便说一下.ATMEL的89CXX真的比STC89C5X差多啦.我以前用他们打过脉冲群.(电表上用的).你的电路有问题啊.

进来的电源处理好,板上加电容104,103,还有STC的复位直接接地.

网友F:
AT的51的脉冲群可以打3K,不会挂

网友G:
群脉冲3KV连安规测试都过不了。安规最低是4KV。
中颖的这方面绝对强悍,欢迎大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