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AMP方式下的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1-30):
我想搭建一个服务器来学习Linux系统的网络知识,其中一个用法是嵌入式终端数据采集和查询,并在需要的时候对终端进行参数设置。

目前已经实现的部分:
安装了Linux操作系统,在Linux上架设了Apache网页服务器,运行的数据采集软件能够接收来自嵌入式终端通过TCP网络发来的数据,经分析后保存到MySQL数据库中。

PHP脚本查询MySQL生成网页。

现在头疼的是,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将PHP页面的参数修改动作发送给嵌入式终端。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我在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将PHP页面的参数修改动作发送给嵌入式终端。"

php动作, 调用cgi程序. cgi程序接收参数然后发送给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