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一个讨论----怎样看懂各种电子器件的时序图

楼主(2009-11-30):
学习单片机或者电子设计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碰到一些集成器件,如:AT24C02,DS1302,DS18B20包括液晶模块1602,12864等!      这些集成器件的控制都是通过一定的时序来实现的,但是对于数字电路不太精通的学习者来说,怎么看这些器件的时序图,如何根据器件的时序图来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所以在此想发起一个讨论:怎样看时序图!
     希望大家都说一下,也好让我等水平不高的人学习学习:victory:

     大家可以总体来说一下怎么看时序图,怎么根据时序图写控制程序,
    也可以单独说某一种器件的时序图,

    期盼大家参与讨论,更期盼高手们不吝赐教 :handshake :victory:

网友A:
这个主题不错
要说时序 DATASHEET都写的很清楚 理解它的每一个参数的含义 用程序实现之即可
先看懂 然后再说别的
当然有可能参数理解对了 但是程序实现有问题 这就要求对MCU这一块比较清楚了 在时间临界区要特别加以注意 可以借助示波器来捕获波形进行验证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在时间临界区要特别加以注意 可以借助示波器来捕获波形进行验证!-------经验之谈!这点我今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B:
还不如说说怎么选择和使用外部存储器从而使MCU与存储器时序和速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