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传感器?

楼主(2009-11-30):
我这里有一个大型机器,如果机器后面有人,在启动机器的时候有可能被伤着。我想弄一个这样的系统,如果机器后面有人的话,系统提示有人。
我觉得应该是传感器+单片机就能实现。问题是,我如何选择传感器?选择红外的么?如何控制传感器的检测面积以防误报?
希望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红外,微波都可以

网友B:
多个传感器咯

网友C:
应该采用红外+微波,并多个。

网友D:
再加一个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E:
主动红外探头,上厕所自动冲水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