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电子开关

楼主(2009-11-30):
想做一个自动电子开关,谁会请教一下,给个电路图。   4V电源正极 对4个LED正极分别遁环接通,时隔3秒左右,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不能叫自动电子开关吧?自动电子开关一般指控制电源的电路。
要实现四个LED轮流点亮,可以考虑定时器+编码器+驱动电路。
更简单的方法是用个单片机,单片机编程学习最初的习题就是走马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LED电流是多大?不大的话,用一个555和一个4017解决。要简单的话,成本高点,用一个8位8脚的单片机OK。

网友C:
现在一个555+4017的电路未必比单片机便宜哦.不过一般还是用移位寄存器来搞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