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2009-11-30):
USB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网友A:
哈哈,學到了一點點

网友B:
下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有用,当C1 C2过大后 测试USB IF,HCT ,DTM就会FAIL.

网友D:
USB2.0接口静电保护方案采用瞬变电压抑制器(TVS)PSR05, 其特点是同时保护电源线和两根数据线。

网友E(2010-01-07):
是不是钟凯发的啊,呵呵:lol

楼主:
楼上认识我?

网友F(2010-03-02):
能過EMC碼

网友G:
TX1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4-22):
回13楼,以上电路并不一定能过EMC,EMC设计涉及到的很多,如果定位出RE是从USB口出来的,除上面的应器件外,还有别的一些COMMON CHOKE可以针对超标情况进行选用。
同时,线材也是一个考虑点,有的线过长,我们不得不考虑双层屏蔽(铝泊加不低于70%的编织网)并环接好。同时增加USB专用的磁环进行滤波。

对于静电问题,除直接加器件,还会涉及到一些别的。比如接地等问题。

网友D:
结合有限的机械保护措施,来设计出一个最低阻抗的静电放电路径,供ESD噪声来通过.

网友H(2010-10-28):
谢谢楼主及所有提供的人,收了:D

网友I:
谢谢楼主的提供,下来看看

网友J(2011-09-14):
有没有人能讲一讲原理啊

网友K(2012-03-01):
下来看看,有人能解释下最好了

网友L(2014-09-01):
晕。。 打广告的附件?

网友M:
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