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遥控/距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30):
有关系,长1和长0都会令信号容易受扰,过高和过低的波特率也会有影响。

网友B:
在频率定下来的时候,主要和发射机的功率,接收机的灵敏度关系大。
当然不考虑外界干扰,信号速率等问题。

楼主:
长1和长0是会容易受扰,但有没有比较合理的配置?

网友A:
采用曼彻斯特编码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C(2013-12-29):
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D(2014-05-18):
315M的遥控距离主要与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还有发射接收的天线匹配有关,另外和接收端是不是有强干扰源比如大功率电机等有关,当然和信号编码格式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