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PRS模块网络注册问题?

楼主(2009-11-30):
单片机向gprs模块发送AT指令,利用模块内部协议栈,i当前一步操作不成功进行重发,
现在问题是偶尔会出现当执行到AT+CGREG?查询网络注册情况时返回结果是+CGREG: 1,3  3代表表明注册网络被拒绝,(概率非常小,出现时一般都是我频繁断电再开电让他工作)

分析原因,是不是移动网络有限制?或者是有类似黑名单的机制,吧我sim卡加入黑名单了?移动那一套规则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有做DTU经验或者模块开发经验的兄弟们给我分析一下原因,我用的模块是意大利Telit gc864-dual

网友A:
放心,不会是什么“黑名单”,如果有,你的SIM卡就废了。
网络登录需要时间,这跟网络繁忙度甚至信号场强等都有关,登录不成时应延时一段时间(最好为分钟级)后再进行登录操作,如果需要断电才可能能登录上,则还要考虑可能存在EMC设计临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EMC设计临界请您再细讲一下,不怎么明白

网友B:
网络注册需要时间,频繁操作可能是系统还没有反应过来。频繁查CSQ也会偶尔出现错误,这都是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A:
射频系统的EMC设计过差的话,因为系统噪声的过于增加会造成信噪比大幅下降,模块虽然可以发出联网登录请求,但却收不到基站来的信号,于是无法登录,临界的话就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这种情况要注意判别与基站信号场强不足的区别,这可以通过场强查询指令实现,外部干扰严重以及天线增益过低或不匹配时也会发生类似现象。

楼主:
谢谢chunyang等网友的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