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本人初步使用松翰2722,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09-11-30):
ADC, dc, ui, vr, AD
本人初步使用松翰2722,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有三个问题,,
一、我用C语言,如何在程序空间里定义一个数组,调用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速度怎么样?
二、使用ADC时,Vref从哪里来? 内部、外部如何选择,内部Vref的值是多少?
三、ADC软仿真时,FEOC位好像一直无变化,什么原因?

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发一段IC的读写程序,,我想在2722外面挂一个AT24C02!
邮箱地址:ruifenhui@163.com

谢谢,网上查过资料没查到,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用中微的69P02C

网友B:
我没用过松翰的C。都是用汇编的,看来帮不上忙了。

代理松翰单片机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

网友C:
这种芯片你敢用C语言?

网友D:
SONIX的C,用了可以使你的耐心和毅力大增。精神鼓励楼主使用

网友E:
楼上的什么意思呢?我就在sonix做SN8的C编译器

网友E:
欢迎大家讨论SONIX的C编译器

网友F:
呵呵 ,LS是SONIX原厂人???????????

网友B:
我一直想用C。但不知道怎么建工程文件什么的。有时候真起不明白。明明是使用汉字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要搞个英文那里来欺负我。高档点吗? 这么喜欢用英文也不见有几个老外用台湾的单片机。

网友G:
为什么都喜欢用C,汇编不好吗?
自从用了几次c之后再也不用了,还是汇编用起来比较爽!

网友H(2010-01-08):
正好最近也在用2722。
没有用过C写,第一个问题回答不了。
    Vref来自VDD
      在防真的时候,要把仿真板电源口旁边的internal5V 与 vdd(vref 恒为5V) 的跳线断开,把转接板上的JP1连通。这时Vref ,vdd 都来自外部电源。

网友H:
程序怎么写,上www.sonix.com.cn上面有DEMO,还可以咨询FAE

网友E:
unsigned char  __ROM Table[10] =  {0,1,2,3,4,5,6,7,8,9};

网友E:
开发工具,help 里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I(2014-04-21):
我们可以为你免费开发让你省心省事

网友J:
问问你的原厂就知道咯

网友K(2014-08-08):
楼主现在还用松翰的芯片么?

网友I:
你们自己开发麻烦我们帮你免费开发吧

网友L(2014-09-13):
AD采样函数
u16  F_Adc(u8 ch_sel)
{
    ADM&=0xf8;
    ADM|=ch_sel;//通道选择

    FADS=1;
    while(FEOC==0);
    adc_temp1 = ADB;
    adc_temp1 <<= 4;
    adc_temp1 += ADR & 0x0F;
    return adc_temp1;
}

网友L:
我这个是2711的   注意一下

网友M(2016-09-23):
一、我用C语言,如何在程序空间里定义一个数组,调用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速度怎么样?
C语言我只在27E65这个上用过,也是用SN8C...
数组的方法...楼上有人说了...速度没问题..

二、使用ADC时,Vref从哪里来? 内部、外部如何选择,内部Vref的值是多少?
Vref....可以设置内部,外部 ...内部的话就是IC的供电电压

三、ADC软仿真时,FEOC位好像一直无变化,什么原因?
FEOC..无变化就是通道或者AD哪里没有设置好..所以没有办法转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