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节能灯电路不能调光,why?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30):
不是不能调光,是萤光管在低电流时光效很低,失去“节能”的意义,而且调光会增加不少的成本。

网友B:
LS说的对,荧光灯是靠灯管灯丝发热后发射电离子而发光的,要想调光,就要降低电子的发射数量,而不能降低两灯丝间的电压,所以电路比较复杂,成本高,没有价值。

网友C:
调光的话,还会影响节能灯管的寿命。

楼主:
但是那些灯调光的时候,不是造成效率降低,而是造成永久性失效呀。就是永远不能再亮了。
why?
我没有拿坏的样品仔细分析过这个电路。。。。。只能在这里问了。

网友C:
对节能灯、日光灯等荧光灯具进行调光会使电极“中毒”,即电化学反应致使电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下降而失效,有的特殊设计荧光灯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调光,其电极是特殊设计的。

网友D:
6楼chunyang这才是真知灼见。
有个老式日光灯(热阴极,电感镇流)调光电路,为实现调光,特地加了个变压器来供给灯丝电流,这样在灯管电流降低时不会降低灯丝温度,所以不影响灯管寿命。

网友E(2014-01-04):
节能灯要实现调光,主要是靠调节管流,即调整负载回路的L电感值,但是,调整L之后,整个负载特性会发生变化,使得功率管输出匹配变差,严重时击穿功率管,所以,节能灯调光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不是简单的通过电压调节就能实现的。

网友F:
还真么见过能调光的节能灯,

似乎能调光的全是白炽灯。
LED基本都是靠减少数量调光的。

网友G:
调光节能灯都是专用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还真么见过能调光的节能灯,

似乎能调光的全是白炽灯。

普通十几块钱的台灯、手电大多都是靠减少数量,但真正的LED调光是用PWM调光。PWM调光需要控制器(单片机或者555定时器),会增加额外成本,所以中低端货厂家不舍得上。白炽灯调节电压就能改变功率,LED电压是相对固定的,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