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来进行采样

楼主(2009-11-30):
现在要做个一个温度采样,用的是热敏电阻,方法一:电阻分压,用AD来进行采样
方法二:通过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来进行采样。
这个方法二有点不理解,请前辈请教一下。

网友A:
用555做个电阻频率变换器

楼主: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B:
先根据热敏电阻做一个表。
先通过一个已知的精密电阻进行充放电,同时定时。
再通过热敏电阻充放电,同时定时。
两个时间值可得出,一个电阻已知,可计算另一个电阻值。
然后查表。

网友:
现在要做个一个温度采样,用的是热敏电阻,方法一:电阻分压,用AD来进行采样
方法二:通过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来进行采样。
这个方法二有点不理解,请前辈请教一下。 ...
引用 楼主:

方法二有点不理解。是否使用adc.如果使用据我所知对电容进行充放电好像是用于采样保持之类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用电容作为双积分型adc的一部分使用。具体记不清了,查查adc的资料吧。

网友C:
方法一 需要AD。
方法二 低成本方案,不需要AD。原理同四楼。电容用CBB最佳。行业内一般用陶瓷。

网友D:
最好用ad吧

网友E:
选一个带AD的单片机

网友F:
4楼的方法  记得匠人手记里面有介绍。

网友G:
电容充放电的方法精度很低,而且容易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占用单片机资源。

网友H:
电容充放电的方法我做过的,原理就是4L讲的,精度确实不行,差不多只能分辨出摄氏1度

而且我们当时单片机用的4位的,运算能力较弱,0.1摄氏度都是估计

网友I:
用555做个电阻频率变换器
引用 网友A:

振荡电路有较大的温漂影响,没有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I:
先根据热敏电阻做一个表。
先通过一个已知的精密电阻进行充放电,同时定时。
再通过热敏电阻充放电,同时定时。
两个时间值可得出,一个电阻已知,可计算另一个电阻值。
然后查表。 ...
引用 网友B:

基本原理如此,但实际做起来还是有不少注意点。

网友I:
方法一 需要AD。
方法二 低成本方案,不需要AD。原理同四楼。电容用CBB最佳。行业内一般用陶瓷。
引用 网友C:

选择CBB其实是一种误区,对这个电容的真正要求:较小的漏电流。要想提高测量精度,就一定需要选择较小漏电流的电容,而CBB电容实际上属于漏电流比较大的电容种类。一般1度精度的测量,选择普通的贴片电容即可完全达到要求。

网友I:
电容充放电的方法精度很低,而且容易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占用单片机资源。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说的精度很低是指多少?如果使用1%精度的NTC,完全可以做到-40~70度内1度的测量精度,在-20~45度范围甚至可以提高到0.5度测量精度。

至于你说的容易受温度影响属于误导他人。

比较占用MCU资源则确实如此。

网友I:
电容充放电的方法我做过的,原理就是4L讲的,精度确实不行,差不多只能分辨出摄氏1度

而且我们当时单片机用的4位的,运算能力较弱,0.1摄氏度都是估计 ...
引用 网友H:

你没做好而已,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可以做到的精度,至于分辨率在-40~100度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0.1度,而非你所说的分辨率1度。

哈哈,4BIT正好我也曾经用过,几年前用SH69P42做过两个方案,不过用4BIT确实比较累人。

网友J:
CBB电容漏电流大???

而且,老叶,你忽略了电容的温漂哦~

网友K:
实际上4楼的方法是业界比较通用的,现在很多体温温度计的产品就是用4楼的方法做的,MCU也是4BIT
精确到0.1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CBB电容漏电流大???

而且,老叶,你忽略了电容的温漂哦~
引用 网友J:

大和小是相对而言的,从我实际买的陶瓷电容、CBB电容、云母电容的感受看,CBB电容的漏电流甚至比陶瓷片电容还大(0.01UF~0.1UF),我实际买到的是云母电容漏电流最小。
至于温漂,对于这种测量来说,测量频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0HZ,在10MS内,整体系统的温度差异基本可忽略,只要对基准电阻和NTC采集时,电容的环境温度波动不大,这种测量就是稳定可靠的,当然,电阻的温度漂需要额外考虑,不过低温漂的电阻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I:
实际上4楼的方法是业界比较通用的,现在很多体温温度计的产品就是用4楼的方法做的,MCU也是4BIT
精确到0.1度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K:

确实有很多电子体温计使用的是NTC+RC充放电做的,但0.1度的精度是达不到的,这个不能瞎吹,可以做到0.3左右,而且体温计测量用的NTC是特种NTC,在32~45度范围内,NTC的一致性做得比较好,其它温度段甚至无意义了。

网友L:
排除外部硬件原因,软件上定时的做到最小分频,精度绝对可以在1度以内,温度越低,精度越高。前两天刚做了个,不过温度比较低就是,测得的值跟实际值相差很小。电容用陶瓷电容

网友H:
你没做好而已,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可以做到的精度,至于分辨率在-40~100度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0.1度,而非你所说的分辨率1度。

哈哈,4BIT正好我也曾经用过,几年前用SH69P42做过两个方案,不过用4BIT确实比较累人。 ...
引用 网友I:

当时买回来的热敏电阻的阻值表给的是5摄氏度的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有功夫自己测数据,0.1摄氏度肯定可以作出来的。况且当时作的是个小玩意,指标不高,而且用4bit MCU,只有带进位的4位加法和逻辑运算,很痛苦哇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谁能附上个方法2的原理图?

网友L:
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看下,四Bit单片机,你用移位乘除法,计算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L:
过程:放电——R1充电(计算时间)——放电——RX充电(再计算时间),计算,比较,查表。

网友M:
要想精度高,用两颗高精度,低温飘电阻.分别对应热电阻的最高阻值和最低阻值.
几十度的范围内分辨到0.01没有任何问题,精度到0.1也没有问题.只不过对传感器有要求,算法上也是有窃门的,不花心思,随便做做是做不高的.

楼主:
谢谢25L、26L、27L!

网友:
正如大家所言,如果用四楼的原理,那么测温的精确度可能主要取决于电容的漂移。我说的漂移包括温度和稳定性。忘了热敏电阻是否和温度呈严格的线性关系了(隔得年数有点多,平常又不用)。好像是带点曲线吧。如果再加上电容的温漂、稳定性、再加上每个热敏电阻的温度、电阻关系有区别。想达到0.1摄氏度的精确度(注意不是分辨率)是很有挑战性的。如果要对每个热敏电阻做一张调试的表,我想你得给调试人员加绩效工资了。呵呵!

网友M:
相对测量,和电容的温飘没什么关系..................
关键还是参考电阻要稳,电容漏电流要小.

网友I:
电容的温漂不是不考虑,这是时变和瞬变的问题,这个方法主要是利用了电容的温漂瞬变很小,甚至小到基本不考虑的地步,故此法才予以成立。

至于说使用NTC+RC做到精度0.1度温度仪表产品,呵呵,就当泡泡把。。。

网友M:
:lol 0.1度怎么也不可能用NTC电阻的.
这个电路,一秒钟能采几次,而电容的温飘是个很缓慢的过程,不会影响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