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楼主(2009-11-30):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外形尺寸和调节扭的位置不同,要根据工艺合理选择,比如厚度是否合适,调节起来是否方便等。单门逻辑电路常见的封装是SOT、SSOP、QFN类等,最方便且体积小巧的单反相器是SOT23封装(和最常见的普通贴片三极管类似,只是管脚多一点),有4PIN、5PIN、6PIN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