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光耦合器型号!

楼主(2009-11-30):
要求是高电平输出的高速光藕,能在5V电压下工作。性能同4504。

网友A:
到厂家网站选型就可以了。
6N137,10M

网友B:
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接线和驱动方法决定,速度由你的应用需要决定。

网友C:
P521,你看好用不

楼主:
p521 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