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三星液晶电视天气一潮湿就**

楼主(2009-11-30):
40寸的三星液晶电视,也就两年多的样子,一到雨天、阴天就开不了机了,夏天、冬天都一样,主电源无输出,只有standby 5V有电。怪异的是一到晴天就好了,据说是电源板问题。问问这里的高人,什么元件最怕潮湿?(那个400V主电容我并联过一个,没效果)。我想自己整整,换块电源板好像要四百多块钱。

网友A:
LZ,以后别买韩国货,价格高且价格不菲.应该不是个别元件怕潮湿,可能是整个电源板潮湿就会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B:
400V那个电容出问题现象不是这样,此故障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C:
不买国货的下场。呵呵

网友D:
韩国和国货一路货色

网友E:
国货也不见得好

网友F:
主要是积尘或电路板吸潮导致绝缘电阻下降所致,拆开清尘除垢看看是否解决问题,如不行,雨天不开机时用电吹风(注意严格控制温度)在系统无电时对其电源区域分片吹热风,然后加电开机试,如此可缩小问题所在范围,确定问题点后,该换元件换元件,是电路板问题时,必要时可拆下部份电路装到另一电路板上再装回即可。

网友G:
可能是高压放电部分漏电,导致电源保护,你看看背光会不会高压漏电,你用电吹风吹后看效果,让后用热熔胶封死

网友H:
把灰尘特别是油腻的东西清洗一下就好了。
以前有一个显示器,烧了3个行管,准备拆机拆元件用的时候,发现高压包附近PCB很油腻,
用万用表测量有电阻,清洗一下就彻底好了。

网友I:
打开机盖,用气管子吹一吹灰尘估计就好了
三星没有那么差劲的!

网友J:
三星的东西就是挺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