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芯片

楼主(2009-11-30):
想请问下有没有一种电压保持芯片,就是输入在0-5V,当没有输入后,芯片能持续向外提供上一次的输入电压。

楼主:
就是能保持住的

网友A:
还有这种?没见过啊

网友B:
异想天开

网友C:
LZ可以弄个A/D转换成数字信号再锁存

网友D:
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D:
带负载?那就不能用电容了

网友E:
这个也太强了吧,没有输入只有输出,没见过

网友F:
T/H芯片很多。

楼主:
T/H芯片很多。
引用 网友F:

详细说说

楼主:
没人理我的问题了:(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D:
哎,不好意思……

网友E:
什么是T/H芯片,第一次听

网友G:
就是ADC的输入采样保持电路,只不过一般ADC都集成了,少有人关心。
通常只有在需要同步采集的地方才会用到这种芯片,如一些采集卡、三相电量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