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种PCB电源走线方式,哪种好呢?

楼主(2009-11-30):
图1中央红色为电源线,黄色箭头表示电源电流从上向下流走,给四个IC供电,分支接的。
图2红色走线为电源线,黄色箭头表示电流方向,给四个IC供电,串起来接的。
请问大虾们用哪种走法好呢?顺便说说原因。。

网友A:
感觉第一种好点
第二种容易形成环流吧,线搞长了,阻抗也会大些

网友B:
当然是1好,最好在每个IC的靠近电源引脚处,加一个104的去耦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加去耦电容那是必须的。
不考虑布局是不是美观,从电路性能上来评价。
应该接成这种分支的好,还是用电源线串起来的好,能不能说说理由呢?

楼主:
AWEY大侠,讲讲理由吧!

网友C:
2:人为造出一个电流较大的环路,另外每个模块的干扰引入都会直接影响到电源干路。
想不出有什么好处。

网友D:
谢谢楼上两位,加去耦电容那是必须的。
不考虑布局是不是美观,从电路性能上来评价。
应该接成这种分支的好,还是用电源线串起来的好,能不能说说理由呢? ...
引用 网友E:

电源供电要学点“仿生学”——树,那玩意儿能有效地将地下的水传输到各片叶子中去。更进一步,摘一片叶子看看它的叶脉的拓朴,是不是也象一克“树”。树的这种拓朴结构有个特点,就是随着树(高)的增长,其树叶(末结点)的数目以树高的指数率(底大于等于2)增长,这个速率是非常惊人的。另外由于树具有递归性结构,因此非常适合结构化设计(包括区域分划和线宽控制)

当然随着多层板的普遍应用,平面馈电的方法已经取代了树形馈电。这是PCB三维化发展的趋势。

网友F:
平面馈电也是树,只不过这颗树的主干也太粗了点……其它全是叶子

网友G:
不是很像树啊,第一个,倒是像一个电线杆子上挂了4个灯笼

网友H:
单就这4个器件来讲,2种方式影响不大。但拓扑结构上图1好

网友I:
学习

电源供电要学点“仿生学”——树,那玩意儿能有效地将地下的水传输到各片叶子中去。更进一步,摘一片叶子看看它的叶脉的拓朴,是不是也象一克“树”。树的这种拓朴结构有个特点,就是随着树(高)的增长,其树叶( ...

网友E:
电源供电要学点“仿生学”——树,那玩意儿能有效地将地下的水传输到各片叶子中去。更进一步,摘一片叶子看看它的叶脉的拓朴,是不是也象一克“树”。树的这种拓朴结构有个特点,就是随着树(高)的增长,其树叶( ...
引用 网友D:

路过,赞~~

网友J:
2的弊端:
很明显是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电流环路,电流环路的缺点简单点理解可把它想成一个电流线圈,例如发射天线或者接受天线什么的。
首先:当这个线圈中存在时变电流时,这个线圈就向外辐射能量并对电路的其它部分造成影响,这个线圈向外辐射能量的能力由时变电流的大小、线圈的圈数、线圈环路的面积、时变电流的频率等决定,所以第2种走线方法明显增加了这个线圈环路的面积。
其次:当这个环路线圈面积增大时,也更容易接受能量,也就更容易被干扰。

呵呵,俺没学过高频,以上都是俺工作中的理解,未必全对,但一般也能解释通过。

网友K:
这个算是EMC设计的典型例之一,HWM说的不错,夜无衣的理解也正确,从实际效果的比较方面而言,平面供电>树形供电>环路供电,电源和地则是等效的,接地法也同理,这个知道的人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