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9-11-30):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是否准确由速率、传输条件和外部干扰共同决定,与是否带校验无关,带校验只是能判断是否出错,而且方法很多,奇偶校验只是最简单的方法。超时选多少时间合适由你的应用需求和通讯速率共同决定,极限值应大于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至于Threshold,不清楚什么时候即在哪里出现的,这个你要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楼主:
选38400的波特率,超时选900ms可以吗?
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8/38400远小于900ms,看来选择900ms是没问题的。不过选择太大了,比如900ms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大与小是相对的,比如你的数据包不是连续的,但规定了最长时间间隔,那么这个间隔时间就是你设置超时的依据。如果数据包是连续的,那么超时时间大于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即可,当然还要考虑你的系统的任务调度和中断响应的时间开销,只是这个开销在编程工艺良好且系统处理能力相对于通讯速率很充足的前提下往往可以基本忽略而已,这个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跟软件相关的。

网友B:
超时时间还需要考虑到从机的响应时间
这些都可以在调试时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