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波显示

楼主(2009-11-30):
我现在想做一个用LCD显示正弦波的东西,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单片机用51的可以嘛??采样部分有专门的模块吗????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信号是多大频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要求不高,最大10KHZ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显示正弦波一般一个周期50个点以上波形才比较精细。那采样要500K以上了。单片机可以用带A/D的51。也可以外接的。

网友B(2009-12-30):
去DIY栏目看看古道热肠发起的自制数字示波器的系列帖子,应有启发。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实时性要求高不高,要求不高用51就可以了,不过液晶本身的延时就够久的了,应该没有问题。采样部分看你需要的信号了,不论是电压还是电流一般都最终转成AD信号进来,如果要求不高最好选片内带AD 的,这样做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你要搞清楚频率范围以及一个周期内显示的点数;